人机界面
咨询选型

楼主(2004-07-20):
我公司有意要提高产品档次,想大量采用触摸屏,我想了解一下哪种触摸屏的画面质量最好,视角最好,性价比最好。特别是单色的。

网友A:
你要视角最好当然TFT的最好 单色性价比最好的Proface有几款

网友B:
eVIEW性价比很高,如你想更新可以考虑. www.zhengqitech.cn 或邮箱zhangji3889@sina.com

楼主:
EVIEW我已用过,公司有关方面不满意,暂不考虑。那其它品牌的,5.4“左右的,单色的一般都在什么价位左右。

网友A:
这样的话就考虑一下Proface的吧,单色有好几种,要跟据您的需要,都需要哪些接口啊,蓝白还是黑白。 不妨浏览一下www.proface.com.cn。具体可以跟据上面的电话联系对方。

网友B:
请问您公司对EVIEW的产品有那些方面不满意,是性能问题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HITECH的怎么样.

网友C:
说到提高档次上面,现在可以将触摸屏大致分成3个档次的:一为DIGITAL的,二为HITECH的,三为E-VIEW的,目前市场上面大部分用的还是HITECH的,不过由于HITECH比E-VIEW的要贵,所以大量的仿HITECH的品牌出现了,其中GD17是仿的最好的一个品牌而且价格介于他们之间,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一种中档产品,虽然也有论坛上的朋友发过E-MAIL来责问我,说我是不是隐瞒了GD17超高的返修率,可是我们碰到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至于DIGITAL的也有人将这个品牌的叫做PRO-FACE的,这品牌质量绝对没的说,只是如果你能承受的住价格的话还是极力推荐这款的。

网友D(2004-08-21):
可以考虑一下HAKKO的触摸屏。单色的3000左右,可以接变频器,温控表,微型打印机等等。详细情况可登陆www.ndhg.com.cn。

网友E:
用国产的,需要资料及技术服务请致电0510-2665521或0510-5129136-221陈先生E-Mail:billychan@vip.sina.com 详情可上我公司网站查询:www.xinje.com

网友F: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美国红狮的产品,在相同配置的条件下,红狮价格最好。不过目前美国佬的产品没有低端的,5.7吋伪彩屏九月份才会有,现在是,3.2吋按键,7.7吋伪彩,10.4吋真彩。HTTP://WWW.REDLION.NET可免费下在资料,即软件。比比谁的软件更方便使用,人性化。021-62155640-217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