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MODE中的FBD功能块

楼主(2004-07-20):
TRACE MODE中的FBD功能块按所能实现的功能划分成18个分组: 逻辑(Logical); 算术(Arithmetic); 三角函数(Trigonometric); 代数(F(x)); 比较(Comparison); 选择(Selection); 触发器和计数器(Triggers & Counters); 发生器(Generators); 控制(Control); 输入/输出、跳转(In/Out,Goto); 显示(Show); LD – 功能函数functions 回路(Loops); 赋值(Movings); IL编写的模块1(Techno IL_1); IL编写的模块2(Techno IL_2); IL编写的模块3(Techno IL_3); C语言编写的模块(DLL)。 逻辑函数 ‘非’运算(!) 成组’非’运算(_!) 逐位’非’运算(~) ‘或’运算 (|) ‘与’运算(&) 逐位’或’运算 (_|) 逐位’与’运算(_&) 逐位’异或’运算 (_^) 右移(>>) 左移(<<) 拆分字节(UPV) 合并位(PB) 拆分字 (HLB) 合并字节 (WHL) 位选择(TEST) 置位(SB) 复位(RB) 算术函数 加(+(2)) 减(-) 乘 (*) 除(//) 余数(%) 取幂(**) 四数相加(+(4)) 绝对值(ABS) 符号取反(_-X) 取整 (FLOOR) 倒数(1/x) 平方根(SQRT) 平方(X**2) 平方和(HYPOT) 定标(SCALE) 三角函数 该功能分组下包含以下8个模块: 正弦(SIN) ; 余弦(COS ); 正切(TAN) ; 反正切(ATAN) ; 反正弦(ASIN) ; 反余弦(ACOS) ; 带系数反正切 (_ATAN) ; 极坐标转换成笛卡儿坐标(PDT) . 代数函数 自然底幂数(EXP) 自数对数(LN) 以十为底的对数(LOG) 二阶多项式(POL) 统计 (STAT) 转成百分数(t%) 百分比转换 (f%) 三点平均值(AVR3) 八点平均值(AVR8) 滑动平均值(AVRT) 积分(INTG) 一阶导数(两个采样点)(DIFF) 一阶导数(三个采样点) (DF3) 二阶导数(DDF) 负载(/%) 四舍五入(NDGT) 线性化 (LINTER) 比较函数 等于(==) 不等于(<>)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等于零(==0) 不等于零(<>0) 符号函数(SIGN) 匹配判断 (CMP) 匹配判断(CMPN) 匹配判断(CMPE) 时间判断 (ALARM) 选择函数 二选一 (SEL) n选一(nSEL) 选择最大(MAX) 选择最小(MIN) 限幅(LIMIT) 三选一(MUX) 七选一(MUX7) 值域(NLIM) 滞后(LTN) 预估(FRWD) 状态判断和控制(AVT) 产量控制(SEL0) 按优先级选择(PRIOR) 按值域控制(<>F) 三点测量 (VTR) 条件切换(SSTP) 触发器和计数器 ON触发器(rTRIG) OFF触发器(fTRIG) SR触发器 (SR) RS触发器 (RS) 递增计数器 (CTU) 递减计数器 (CTD) 延迟触发器(SEMA) 复合计数器 (CTUD) 复合计数器2 (_CTUD) 自定义宽度脉冲 (TP) ON延迟 (TON) OFF延迟(TOFF) 马达运行时间计时器(nWRK) 发生器 0-1信号(G01) 逐位置1(G1) [0,1]内的随机值(_RND1) [0, 1000]内的随机值(_RND2) 线性递增信号(PILA) 按概率生成1(GP01) 按概率生成脉冲(GPT0) 系统时间(TIME) 系统日期(DATE) 程序刷新周期(TSTEP) 正弦信号(GSIN) 控制 指数平滑(SMTH) 变化率限幅(LRATE) 不灵敏区(APERT) 抑制峰值(PEACK) 死区(DZONE) 滞区(HSTR) 插入0(INS0) 闸门控制(ZDV) 阀门控制(KLP) 二阶平滑(SMTH2) 脉宽调制 (PWM) 脉冲序列(IMP) 反应滞后(DEL) 马达控制(MOT) 马达组控制(SBRK) 该分组下包括与端口进行数据交换和控制FBD程序退出的模块: 读端口(INP); 写端口(OUTP); 退出程序 (EXIT). 显示 该功能分组下包括用于FBD程序调试的模块: 开关量显示模块(Shbit); 模拟量显示模块(Sfloat); 文本信息显示模块(STEXT); 菜单模块(MENU). 梯形图功能模块(LD Functions) 常开触点(| |) 常闭触点(|/|) 上升沿触点(|P|) 下降沿触点(|N|) 线圈(( )) 线圈取反((/)) 置位线圈((S)) 复位线圈((R)) 上升沿线圈((P)) 下降沿线圈((N)) 逻辑相加模块 (LOR) “LD 编程”窗口中的编辑特性 控制回路 PID控制模块 (PID) PDD控制模块(PDD) 三位式控制(PREG) 对象模型(OBJ) 模糊逻辑控制 (FZCTR) 模糊控制参数设定模块 (SFZ) 调节品质评估(QREG) 信号处理 (TRACT) 动态平衡切换(SSWT) 自适应PID(APID) 自适应PDD控制模块(APDD) 对象辨识 (IDNT) 模型控制 (MREG) 根据对象模型设置PID参数(CALC) 根据阶跃信号整定PID参数 (RJMP) 赋值 赋值(MOVE) 给四个变量赋值(MOVE4) 读E变量 (EREAD) 写E变量(WRTE) 读W变量 (WREAD) 读8个W变量 (AREAD) 读W变量文件 (WFILE) 写W变量(WRTW) KLP 和 ZDV模块参数设置 (SdV) 模块刷新控制 (STEP) 通过全局网变量络转送(NSND)

网友A(2021-02-22):
讲的啥东西啊!  能不能 条理 再清晰一些 啊 !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