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
求助 4-20mA 转成 5-15Hz

楼主(2004-07-20):
各位大虾: 哪位知道怎么能够把4-20mA转成5-15Hz,如有相关的文章麻烦推荐一下,或者发到给我Email:xiangquanshuang@163.com.最好能够告诉我现成的产品。 小弟多谢了

网友A(2006-11-09):
通过PLC程序转

网友B:
通过电压转换成频率的芯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C:
用V/F转换器,接上就可以使用。
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4241442463398.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