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panaterm应用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4-07-20):
不知道怎么没有速度曲线,是不是触发条件不对,请高手支招

网友A(2004-09-21):
兄弟,这个你会用了吗? 我知道了一些,有空联系

网友A:
你先点右上角的msr,等左下角出现waiting trigger 字样后,在令电机转就可以了。 我也是今天才蒙出来的 你得到程序说明书了吗?

网友A:
发给我一份好吗? szllc1980@163.com

网友B(2007-08-21):
谁有松下S系列伺服通讯软件传我一份,谢谢!
mao_haihua@163.com

网友C(2007-10-19):
请教怎么延长采样时间啊?我只能采到20秒的曲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