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驱动控制方案?

楼主(2004-07-20):
我有200个步进电机需要驱动控制(分布在方圆150M内),请问那为大虾或公司有解决方案,或提点建议

网友A:
用欧姆龙公司的"生产现场的小巨人"CJ1系列PLC加4轴位控模块,就可实现.每个CJM1 CPU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用三个CJ1M PLC, 两个CPU上分别带16个NC413位控模块=16*4*2+4=132轴;第三个CPU上带16个NC413位控模块和一个NC213模块=16*4+2+2=68轴.三个PLC之间可用Controller_link通讯实现. 总长150米没问题.三个PLC之间正好50米间距,布线应没问题.

网友B:
喷泉行业吧,楼上的配置实在是奢侈,控制主机一般采用西门子plc,下位机为单片机。这样成本应该比较好控制,距离方面应该由电机和驱动器的配套厂家来协助解决。

网友A:
赫赫.您要说喷泉行业,就到西安看看亚洲最大的在大雁塔下的欧姆龙1024台变频器控制的音乐喷泉壮观场面吧.

网友B:
楼上的选手: 控制变频器的音乐喷泉和控制水泵有啥区别???还是想象一下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世界最大的音乐喷泉的盛景吧,每一个喷头2台交流伺服控制任意方向摆动...国内也有,天津和东莞。2台步进电机控制喷头任意方向摆动。

网友C:
西安的是亚洲最大的?我在西安,没有看出来呢

网友C:
你确定吗?

网友D:
hehe 看高手门吵吵,也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A:
楼上的李平先生,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还不去看看.ZHANGTANK先生,您的意思是说两台变频器就不能实现喷头任意方向摆动?OMRON就不能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乐吗? 说实在话,SIEMENS在数控领域还是很有特色的.但在一般运动控制领域没有拳头产品.偶刚刚拿下一SIEMENS快到手的项目,客户的需求SIEMENS满足不了,而OMRON的产品灵活机动,立马搞定.在这不好公开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