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422转485装置??急!!!!!!!!

楼主(2004-07-20):
(无正文)

网友A:
听过一种作法, 您可试试! 但我没试过, 不保证一定 OK! 2 线式 RS-485 是共用 收/发 线路, 而 4 线式 RS-422 则是分开的, 且其信号是相同的. 所以可以将 RS-422 上的两个 + 端(收发) 连接至 RS-485 的 + 端. 再将 RS-422 上的两个 - 端(收发) 连接至 RS-485 的 一端.

楼主:
谢了,我试试。

网友B:
告诉我电话 我给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