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如何禁止右键菜单?

楼主(2004-07-20):
请问力控技术工程师: 我想去掉运行时的右键菜单,如何实现?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 无法实现也应该有个回复吧

网友A:
如果是3.1,在导航栏里的配置下的运行系统参数设置,选中禁止ALT及右键就可以了。 如果是2.62B及以下版本在配置下的系统参数里的运行参数选中禁止ALT及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