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PLC故障处理

楼主(2004-07-20):
本人有一台FX2-128MR PLC,现有故障,面板上PROG-E灯闪,用GPPW软件诊断时显示:1、PLC系统锁存有范围设置错误,2、PLC系统内存容量的设置值设置错误。我编好程序写入时提示驱动器名错误,无法输入。我接好输入、输出,输出灯闪,能负载,每个点都一样。都可以输入,相对应的输出也有,只是不停的在闪。另外输入端有个RUN怎么接?要不要接? 哪位帮我把故障处理了,我可以把我的GPPW软件发给他。 13885088206 www.830681@sina.com

网友A:
一般来说故障灯亮时不执行程序,最多也是输入灯能亮,输出灯是不会亮的,或者看能否清除内部程序重写一次试试,如果编程口旁边有个运行开关打上去的话可不接RUN(遥控运行端),真不行的话我可帮你试,我也有FX2-128MR的PLC

楼主:
ZSYF:谢谢你能回复,我已经清除了内部程序,接了输入以后,相对应的输出闪,有输出,接上灯后,灯也在闪。你能否再说详细点?

网友B:
同是游子,你好 PROG-E是程序错误或设置错误。如你上面说的几点就会引起PROG-E闪。只是下面我听了有点糊涂,既然你清除了程序,还那来的对应输出。你检查一下你的机器是否还有一块EEPROM,有的话就必须把它关掉。

楼主:
QPZHF:我这台FX2PLC原先用在电梯上,现在怀疑被人做了手脚,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输出,现在诊断是PLC锁存设置错误,我调出参数后发现别人设置的参数超过了PLC范围,但我想尽了办法也没法设置新的参数,就是还原默认也没用,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怎样才能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C:
EEPROM,有的话就必须把它关掉 再取处电池

网友B:
打开程序-选项-参数设置-锁存-然后把参数设置好。M 500-1023、S 500-999、C(16位)100-199、C(32位)220-255、D 200-511。 -PLC-传送-写出-OK。假如还不行,不妨把电话告知,我们交流交流如何?

楼主:
为什么明明是FX2,用软件通信后却是FX1?

网友A:
为什么明明是FX2,用软件通信后却是FX1? 很明显你的PLC被人换过CPU板,不过能用的话,问题不在他。

网友D(2009-04-28):
PLC的CPU点子怎么会亮。如何处理

网友E(2010-07-20):
三菱plc电流输入模块如何克服输入信号突变的办法,谁能帮忙一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