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缆头的问题

楼主(2004-07-20):
我公司的10台空压机型号为LW40/10,设计采用280KW 10KV异步电机拖动,用YJV22-3*70高压电缆连接,由高压开关站的KYN2-10型高压手车柜(配备高压真空开关)控制直接启动。实际运行时常出现电机接线盒处的电缆头(接线鼻)因震动大而断裂,从而造成运行中拉弧、断相等重大事故,原想用一段铜质软辫来吸收震动,但苦于没有成熟定型产品,不知各位高手有何妙招?望赐教!

网友A:
接线鼻断裂只是故障的最终表现形式,实际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机械振动没处理好,如果机械振动不处理好,什么样的接线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先检查电机基础及电机轴线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