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系列I/O前端与力控PCAuto

楼主(2004-07-20):
S系列I/O前端与力控PCAuto 概述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与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 采用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研制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S系列I/O前端具有模拟信号输入(AI)、 模拟信号输出(AO)、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 RS485总线通讯接 口,标准MODBUS协议,通用而非专用的驱动程序,设置测试简捷,使用方便,性价比优越,是各种工 业现场信号数据进出计算机的快捷通道。且适配于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 S系列I/O前端有以下型号: S1104 4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力控PCAuto是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常用组态软件,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力控 PCAuto的通讯连接介绍如下: S系列I/O前端与连接力控PCAuto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连接方式,另一种是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是S系列I/O前端通过串行总线(RS485)、MODBUS 协议直接与力控PCAuto连接。 *间接连接方式 间接连接方式是以PLC可编程控制器(例如西门子S7-200)为通讯管理器和控制CPU,S系列I/O前 端为输入输出模块,间接与力控PCAuto连接。在间接连接方式时软件不与力控 PCAuto直接与S系列 I/O前端打交道,而是与PLC的内存数据变量中的I/O数据映射区打交道。驱动程序使用PLC的驱动程序, 即可在S系列I/O前端上完成相应的输入输出工作。此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轻主机的通讯负担,并使 整套系统可利用 PLC 的编程能力和可靠性使之具有某些脱离上位机运行的可能, 避免或减轻因使用 WINDOWS上位机平台较易出现死机和上位机崩溃的烦恼。间接连接的具体使用方法参见本公司的《S系 列I/O前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 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力控PCAuto的直接连接予以说明,S系列I/O前端与力控PCAuto的连接是 一项不复杂的连接工作,基本上有如下几步:设置S系列I/O前端;在力控 PCAuto的当前运行项目下 定义计算机的通讯口;定义连接的外部设备(如S系列I/O前端的S1108);定义每个I/O通道对应的变 量地址及工况参数;变量的动画连接等工作。 *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运行力控PCAuto的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连接方式为主从式,计算机为主,S系列I/O前端 为从。 确定力控PCAuto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速率,例如9600bps。 普通PC机串行口为RS232,S系列I/O前端的通讯接口为RS485,因此在计算机侧应加装RS232/RS485 转换器(如本公司的S9101)。 用户在连接之前,应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 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约定好的通讯速率, 通信协议为 MODBUS。 对于模拟量而言,整型请选择 为MODBUS(I),浮点在力控PCAuto中请选MODBUS(F2)。 S系列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 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用户可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对已连接完毕的系统硬件环境进行测试, 以确定硬件连接无误,并可进行相应的功能和精度核查。 如有多个S系列I/O前端请用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将所有S系列I/O前端串接在一起,再与计算 机侧的RS485接口相连。 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以S9101单路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为例) *RS232通讯线 计算机的COM 口(九芯) S9101的RS232侧 2 (RXD) -------------- 3 (TXD ) 3 (TXD) -------------- 2 (RXD) 5 (GND) -------------- 5 (GND) *RS485通讯线 S9101的RS485侧 S系列I/O前端的接线端子   1号站 2号站 N号站 1 (RS485 A ) --- 37 ----- 37 -------------- 37 (RS485 A ) 2 (RS485 B ) --- 36 ----- 36 -------------- 36 (RS485 B ) 3 (RS485 地) --- 35 ----- 35 -------------- 35 (RS485 地) 以力控PCAuto连接4个S系列I/O前端的某工程为S系列I/O前端型号分别为S1104、S1108、S1316、 S1504,对应站址为1、2、3、4,通讯协议对应为MODBUS(I)、MODBUS(F2)、MODBUS、MODBUS,通讯 速率为9600 bps,连接于COM1口。   在力控PCAuto(工程管理器)环境中,定义PC机与S系列I/O前端相连接的通讯口(以串口COM1为例) 进入力控PCAuto,出现工程管理器画面(如图1)从工具条选择"增加新应用",进而输入需新建项目的 项目名称,路径(即存储目录)、说明(项目描述)此时选择新建项目,进入组态。 在力控PCAuto(开发系统)环境中,定义PC机通讯口下的连接设备(以串口COM1为例)。 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协议为标准的莫迪康公司的MODBUS-RTU协议,协议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确 定各种输入输出信号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即可完成输入输出的管理。 定义外部设备步骤如下: 从画面左侧的系统树(从"查看"选择"浏览器 ")的实时数据库选择 "I/O设备驱动",双击 PLC下 Modicon 下MODBUS 串行口通讯, 出现I/O设备定义画面(如图2) 按提示命名第一个外部连接设备如 "S1104A" 在设备地址中输入所要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站址(如所连接的S1104 的通讯地址为01, 则将连接设备"S1104"的设备地址中输入1) 按照与S系列I/O前端约定的通讯速率,设置COM1口。设置 如下:通讯速率为约定(例如9600bps)、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RS485通讯方式。 通讯口设置完成后,点击画面中的"保存",并单击下一步出现MODBUS设备定义画面(如图3),协 议类型选择RTU,选择支持6号、16号命令,当通讯协议为MODBUS(I)时,存贮器类型选择16位;当通 讯协议为 MODBUS(F2)时,存贮器类型选择 32位IEEE浮点数。重复以上操作对剩下的设备进行设置, 外部连接设备命名可分别为"S1108A"、"S1316A"、"S1504A",通讯站址分别对应为2、3、4。 *通道参数定义 在工程浏览器的左侧系统树形结构中选择实时数据库选择"数据库组态", 双击"数据库组态",出现 "数据库组态"画面。 选择区域00的数据类型(模拟I/O点,数字I/O点),点击右侧的变量列表空白处出 现变量设置的基本画面(图4), 按照实际的工程量标度设置变量的最大、最小值,工程单位等如实填写 到需定义的变量中。点击数据连接画面(如图5),选择变量连接的I/O设备,再选择增加项出现MODBUS组 态对话框。 *整型模拟量输入。 整型模拟量输入时,在画面(图 5)内存区选择"AR输入寄存器"数据类型为16位有符号数。偏置为 变量的寄存器地址。每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整型模拟量输入通道,N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