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id问题

楼主(2004-07-20):
我在用S7200演示系统手册上的PID示例,但编译后在模拟软件上演示,显示中断错误,请问是程序错误还是模拟软件不能模拟中断指令.

网友A:
step7microwin里面不是有pid向导吗?用那个就没事了。

网友B:
S7200系统手册上很多程序都有错误。

网友C:
惊喜:刚发现的免费在线电影站,只要注册一下就可以看!速度超快,清晰度高,最新大片竟然都有。没有病毒!放心打开看吧!网址:http://www.qq333.com/?r=anh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