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300与NT 31C的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04-07-20):
西门子S7 CPU315 PLC和欧姆龙NT 631C或NT 31C触摸屏之间的连线应该怎样制作? 直接连到CPU的端口 还是连到通讯适配器的RS232口?还有就是两者连起来后触摸屏上能不能显示汉字??????? 谢谢各位!!!!!!!!!

楼主:
请问:PLC电缆线 你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了?

楼主:
请问你贵姓?

网友A:
很复杂的,说不清楚,我们制作的成本已超过1000元了

网友A:
汪勇,你呢

楼主:
哪有那么贵啊?也就是两个RS232接口或者RS232和RS485或RS422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