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分度表如何使用?

楼主(2004-07-20):
热电偶分度表如何使用?对于热电偶如何做补偿,在程序中如何修正?谢谢!

网友A(2011-07-30):
k型热电偶分度表如何使用

网友B:
一般处理热电偶的程序和仪表内部都储存着温度——电势对应表,这个都又厂家自动实现对照关系,不用人为的设定,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现场的电势信号无误差的传入到设备或程序中即可。

对于日常的维护其判读现场热电偶测温是否正确可以使用粗略的数据判断,为了节省维修时间不用使用热电偶对照表,可以记得常用热电偶的电势——温度对应关系即可。比如K型热电偶的对应关系,偶通常是0.4mV对应10度,现场用万用表检测热电偶末端热电势在除以0,4乘以10加上此时气温即可知道所测温度是多少,虽然有误差但是足可以在维修时判断现场热电偶的好坏。

网友C:
靠,这么简单处理能用吗?这个有个国际标准,里面有计算公式,就是根据电压计算出温度,也可以需要车采用MATLAB进行数据拟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206924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