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0故障,急!!!

楼主(2004-07-20):
SLC500,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E50 L13,输出模块的输出保持故障前的状态不变,但是CPU内的程序输出已经没有了,重新上电后可恢复。

网友A(2008-08-01):
是适配器模块?同样期待.

网友B:
E50 表示14槽模块存在故障 L13

L13应该是0013吧,如果是就是程序出现错误或重新上电时CPU从存储器中从新读程序,但是你的CPU压根就没有装存储器或存储器中的程序没有置位S:1/10或S:1/11。

检查的顺序可以这样:更换相应故障槽模块----更换电源----更换机架。

据估计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