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扫描与面扫描camera的区别

楼主(2004-07-20):
CCD Camera是interline tranfer还是frame transfer是不是就决定了Camera是线扫描还是面扫描? 请问线扫描和面扫描的区别,谢谢。

网友A:
interline transfer CCD是指行间转移型CCD,它的像敏单元呈二维排列,每列像敏单元被遮光的读出寄存器及沟阻隔开,像敏单元与读出寄存器之间又有转移控制栅。每一像敏单元对应于二个遮光的读出寄存器单元。读出寄存器与像敏单元的另一侧被沟阻隔开。 frame transfer CCD是指帧转移型CCD,其光敏区是由光敏CCD阵列构成的,其作用是光电变换和在自扫描正程时间内进行光积分,暂存区是由遮光的CCD构成的,它的位数和光敏区一一对应,其作用是在自扫描逆程时间内,迅速地将光敏区里整帧的电荷包转移到它里面暂存起来。然后,光敏区开始进行第二帧的光积分,而暂存区则利用这个时间,将电荷包一次一行地转移给CCD移位寄存器,变为串行信号输出。当CCD移位寄存器将其中的电荷包输出完了以后,暂存区里的电荷包再向下移动一行给CCD移位寄存器。当暂存区中的电荷包全部转移完毕后,再进行第二帧转移。 此二种都属于面扫描CCD。 另外面扫描CCD还有一种扫描方式为全帧转移型CCD。 线扫描相机用像素的一条线来成像。像在这条线的垂直方向移动。传感器获取一行数据,读出后再获取另一行数据。像的运动就提供了一个二维空间。线扫描相机可以有几K个像素,因此可提供高分辨率的像。许多线扫描相机能够有较高的数据速率。这种相机和采集卡的缺点是价钱较高。线扫描相机最多用在网状探测中,这里网连续的在相机的成像视场中移动。 线扫描相机具有灵敏度高,动态范围大,性价比高等特点。线扫描CCD相机的主要优点是: □ 在高分辨率应用中,低成本提高分辨率 □ 100%的填充因子 □ 动态范围高 □ 拍摄高速运动的物体时无需附加复杂的快门装置就能实现无smear输出 线扫描相机系统的重点元素 □ 运动平稳 □ 速度跟踪精度高 □ 光源强度要求高 按一定的方式将一维线型CCD的光敏单元及移位寄存器排列成二维阵列,即可以构成二维面阵CCD。面扫描CCD电荷包转移情况与线阵列器件类似,只是它的形式较多。有的结构简单,但摄象质量不好,有的摄象质量好些,但驱动电路复杂。 Brandy from北京凌云公司

网友B(2008-04-02):
白兰地介绍的很详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