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数据采集编程问题

楼主(2004-07-20):
我想知道购买数据采集卡时相应语言的库函数怎么使用啊 我要用c++实现数据采集能利用厂家给的库函数吗?要怎样使用啊?

网友A:
你直接调用厂家的动态连接库的函数就可以了, 一般厂家都会给你例程的,你照着例程就可以实现对卡的初始化,等;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电话:010 82561691 张

楼主:
张延你好: 我是刚接触PCI的数据采集卡,我按照手册安装了驱动程序,我想用VB 编程实现对温度,液位的控制,还要对硬件进行怎样的设置,才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数据采集,求你帮帮忙了。

网友B:
如果你的采集卡是PCI总线的,不需要再作任何硬件配置,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编程了,驱动中应该有VB的例子可供参考的,在安装目录下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