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补运算

楼主(2004-07-21):
各位大虾好: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是直线插补,什么是圆弧插补?

网友A(2006-11-11):
逐点比较法又称代数运算法、醉步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计算机在控制加工过程中,能逐点的计算和判别加工误差,与规定的运动轨迹进行比较,由比较结果决定下一步的移动方向。逐点比较法既可以作直线插补,又可以作圆弧插补。这种算法的特点是运算直观,插补误差小于一个脉冲当量,输出脉冲均匀,而且输出脉冲的速度变化小,调节方便,因此,在两座标连动的数控机床中应用广泛。

网友B(2007-01-02):
参考:“联动与插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8589

网友C(2007-02-02):
采用逐点比较法在圆弧插补的时候会产生最高速/最低速=1:0.707的缺憾.如果想线速度均匀,必须采用数据采样法.我的QQ:49579631,E_mail:linrongeng@eastday.com,交流.

网友D:
没错!所以逐点比较法是步进时代的产物,现代高精度插补恐怕不会有人继续使用了!

楼主:
那直线和圆弧插补的精度是如何决定的呢?

网友D:
插补精度有目标精度和原理精度之分,当你选定了一种插补方法,其原理精度也就确定了,而目标精度可以由你自己决定。

楼主:
我是说是否插补精度和控制卡性能有关?

网友D:
那当然!这取决于具体控制卡的算法和配置。建议咨询控制卡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