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编程几个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4-07-21):
我的主机是CPM2AH,PT用MPT5,主用测控模拟量。 现有几个问题: 1。CPM2AH有自带时钟功能,请问设置好的时间信息在停机或停电情况下会否自动调整(像电脑中时间一样)。要是不能自动调整时间的,那停机后就麻烦了,因为这时间好象是必须用编程器或支持软件菜单中设置的,现场一般没有这些? 2。在PT中建立动态数据对象,可以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和设置PLC中数据,PT中可通过“数字格式设定”设置小数位等,但选择的相应PLC地址只有一个,这样如何同时保存整数和小数部分;另外,PLC中算术运算后一般只有整数和余数,如何转化位小数并在PT中显示呢? 3。“灯对象”可以动态显示PLC中对应位的状态,那有PT中无这样的类似“按钮”的动态对象,通过它可以设置PLC中相应位的状态(好象只有“数据”对象可以)? 自己看参考没找到答案,只有请教你们了,希望能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