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据采集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04-07-21):
求教: 我作的数据采集,采样频率是100K,这么快的采样数度,数据存储,我认为是很困难的。不知道那位可以执教,用VB写程序,后台数据库采用SQL,或是Access 能达到要求?

网友A:
现在一般硬盘的写入速度可以达到3~4M! 用VC写文件也没有问题, 你说的方案,没试过!

网友B:
可以设置软件缓冲区达到存储的目的 一个定时器专门采集数据如100毫秒 一个定时器专门存储数据如1000毫秒 存储写文件时开辟一片缓冲区,设置两个指针,输入指针和输出指针, 输入指针用来采集数据时写到缓冲区中用, 输出指针用来存储数据写文件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