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安全继电器最好

楼主(2004-07-21):
请教各位:如何选用安全继电器,什么品牌的质量最好.

网友A:
那得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是生产数控切割机的企业.因为我们的机器的控制系统要达到等级3的要求.在与安全有关的线路上,如:急停开关,限位开关.要使用安全继电器.也就是要增加线路的安全性能.

网友A:
通常情况继电器只作为信号源,一般不用在电流很大的场合。电流大时则用接触器。此外,还要看对继电器的机械结构的要求。

楼主:
我这个电流是直流24V 为了做到更加安全可靠,我准备把限位开关前面换上安全继电器.以前用的都是普通继电器.所以我想问一下那种品牌的安全继电器性能更好一些.

楼主:
谢谢老兄.我正在pliz 和 omron 之间徘徊.

网友B:
http://www.qq172.com/?wangbingmei 快打开看看,在线看速度很快!非常好的免费电影网站!强力推荐给你,我刚发现的!不是病毒,放心打开看吧!

网友C:
TO; 龙少飞,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那我希望你用pliz,不要用omron的,我们反对日本货,只要大家每人出一点点力,我看日本人还有多叼。其实欧洲和美洲生产的东西比日本的高一个档次,并且随着产量的增大,价格也跟日本的差不多了。一句话坚决反对用日本货。打倒“日本鬼子”

网友D:
日本和泉的继电器质量好,价格比欧姆龙的好便宜! 还有,楼上的兄台做事不要太情绪化,做事前要好好考虑清楚,我们不能因为讨厌日本人就不用日本货,那样受损害的不只是对方,同样的我们的经济也一样会受到伤害,我们要看到我国的经济还不发达,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的社会,我们要发展就得依靠自己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不能否认日本的技术和经济比我们的好,我们应该好好像日本学习,当然拉,是学习他们的经济技术,而不是学习他们的为人做事,兄弟姐妹们,好好想想吧!有这种思想要好好反思呀!

网友E:
对于安全继电器来讲,欧洲的产品要比日本的好得多。因为欧洲的标准是世界上最高的。对于继电器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还是欧洲的要好一些。您可以看一下HENGSTLER的资料。德国的产品。

网友F(2005-06-18):
德国菲尼克斯的安全继电器不妨试试!

网友G:
皮尔兹的挺好,我用过。

网友H(2005-08-22):
PLIZ,我们进口设备几乎都用的是它!

网友I:
TYCO安全继电器,继电器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比日本的高一个档次,价位相当。

网友J(2006-12-08):
当然要用德国的了,日本的东西全是垃圾,用几下就坏了,再说我们要坚决反对日货的,象楼上那位:依文,所说,你太带有自己感情说话了,抵制日货是所有每一位中国人应该做的,我们学的是技术和经验,但是拒绝的是产品,何况技术也不会带到中国

网友K:
我用过皮尔磁的。

网友L:
天津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为您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最高的生产力。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实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热忱欢迎广大厂家洽谈工程项目。公司销售如下产品:
SIEMENS(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PLC200,300,400系列。SITOP电源大量现货且价格优惠。MM420/430/440系列变频器现货供应。6SE70系列矢量变频器。西门子进口低压产品3RV,3TK,3NP,3NY,3RG,3RP,3VL,3VF,3WL,3WT,3VT,3RW,3SE,8WA,有价格优势。另:没3C认证的产品3NE,3NW,6SY,5SG,5SD,3NP,LZX等产品均可订货,且价格优惠。西门子卡件6DS有价格优势。S5停产备件均能订货,并有部分现货。
MOELLER(德国穆勒):
DIL 系列接触器 EASY控制继电器
M22  A22系列按钮、指示灯 NZM系列朔壳断路器
PKZ系列马达保护开关 凸轮开关T和负荷隔离开关P
IZM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AT系列行程开关
欧姆龙:PLC,低压电器现货供应。
富士变频器:现货供应。
DOLD(EDS)工业自动化产品
PILZ安全继电器
AEG:接触器,微型断路器,价格有优势。
P+F倍加福:传感器自动化产品.价格低廉,订货周期短。
维纳尔:熔断器开关及负荷隔离开关: 常用型号1周交货。
蓝系列转换开关:原产地及合资厂均可订货。

邮箱:nancy324_wu@163.com      QQ:275245714
电话:010-88249840/88240353/88240363/88245704/88247043
传真:010-88249840/88247042
联系人:张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