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07-21):
各位老师:    您们好!我在做一个PLC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plc 是三菱或OMRON ,变频器是三菱或艾施耐德的,因通讯一直没解决,所以方案也定不下来,    希望各位大侠给我发一份控制变频器的例程。谢谢您们!     e-mail:huangqinlu@163.com

网友A(2009-03-16):
我也准备做,正好也要请教呢

网友B:
你有了PLC和变频器,慢慢的调试就行了,那还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C:
三菱的plc跟三菱的变频器通讯很容易吧。网上有个三菱的plc跟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挺有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