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关于西门子plc

楼主(2004-07-21):
我公司现在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我发现定货号由21变位22后(如扩展模块6ES7-223-1PL21-0XA0变为6ES7-223-1PL22-0XA0),扩展模块的输出口P3口(继电器输出)有杂音,打电话讯问北京四通,他们说功能和原来没有区别,我把扩展模块寄回厂家,给我换了一个,但还是有杂音,按说没道理,不知各位专家有没有用过此模块的,或有何见解,请指教

楼主:
但我的程序没变,而且以前也没有这种现象,我们是生产水泥包装机的,我正在等工厂试车的情况,开始我怀疑扩展模块的继电器接触不好,但换了一个还这样,我就不明白了,如果没毛病为何给我换一个?您看还有别的问题吗?

楼主(2004-08-24):
功能和原来没有区别,放心使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模块与导轨以及导轨与盘台间是否牢固,有时不牢固会产生共振。

网友B:
检查一下外围,如安装情况、接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