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内部都有哪些地方需要快熔

楼主(2004-07-21):
请问变频器内部都有哪些地方需要快熔,怎么样选择,都起些什么作用

楼主:
有人可以帮我吗

网友A:
模块与电容之间的直流回路上最好装有快熔。快熔是最后一道过流防线,没有快熔的变频器很容易烧通顶!

楼主:
其他还有地方需要快熔吗?

楼主:
我听有人说用变频器时输入端需要加短路器,但不宜加熔断器,有没这回事啊?说的加熔断器可能造成变频器缺相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端最好装短路器(空气开关),也有装熔断器的,如果烧了一个快熔造成输入缺相,变频器有可能跳“低压”保护或“缺相”保护,也可能开关电源没供电而不工作。

网友B:
变频器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