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04-07-2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教,知道工厂设备的总功率,怎样对变压器的容量进行估算和选择?谢谢大家!

网友A:
应将设备总功率利用需要系数法或二项式法计算设备计算负荷.那么 变压器容量=(1.15-1.4)计算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