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ABB开关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4-07-21):
ABB的F4 3200A开关,使用在轮胎生产厂家,只要底下的负载上电就跳闸,报警灯频繁闪烁,求助各位高手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
我现在只好拆除了保护的电源,将就运行但是总归不是长久之计,8月初就要停电检修,希望遇见相似情况的高手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谢谢

网友A:
你所说底下的负载上电就跳闸,可能是负载启动电流已经超过脱扣器设定值,启动电流过大,可能引起短路短延时或短路瞬时保护跳闸。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脱扣器的短路短延时或短路瞬时保护动作电流设定值重新调整。你可以计算你负载的启动电流,脱扣器短路短延时或短路瞬时保护设定值大于启动电流值即可。

楼主:
龙哥,问题是底下的设备还没有启动呢,仅仅是上电而已,我怀疑是谐波干扰,但是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而且最让人怀疑的就是ABB的开关是总开关,但是底下分路上的LG 的ACB就没有发生跳闸,是不是和ABB所采用的电子式的OCR有关系,期待大家的答案,谢谢 另外,发生故障的ACB在同一个变电所,而另外一个变电所的ACB就没有这种现象发生(型号、容量均相同)。如果是谐波干扰,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谐波干扰引起跳闸的可能性不大,拒本人了解ABB的智能断路器脱扣器的EMC试验性能(包括谐波试验)还算比较可靠。请问断路器跳闸后,智能脱扣器故障检查显示什么内容?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系统存在漏电保护或接地故障,三相不平衡,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把脱扣器接地故障保护设置为“OFF”,若发生接地故障则只报警,不跳闸。(以上假设均在断路器本身无故障的情况下)

网友B:
电话:800-820-9696

网友C:
那跳闸后有什么显示啊,你要说清楚啊。

楼主:
跳闸后有时候显示为脱扣器动作跳闸,有时候干脆就没有故障显示,但是大体上的动作规律就是只要底下的负载上电,过流报警灯就开始闪烁,伴随有类似于继电器动作时的“啪啪”的声音,然后大约10秒后,ACB跳闸。现在就是拆除了C/D单元的电源,勉强使用。

网友D(2004-08-20):
上电是什么意思?底下的负载是给了启动命令还是没给?

网友E:
可以用摇表检测一下开关下口绝缘电阻,是否绝缘电阻过低。

网友F:
ABB的脱口线圈有问题,更换就好了

网友E:
to知到一半: 如果ABB的脱口线圈有问题,怎么还会报警?

网友C(2004-09-21):
ABB的开关是几段保护的,说清楚!

网友G(2007-07-18):
ABB 四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