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6SE7022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4-07-21):
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7022书本型的,故障现象是上电后直流电压只有280V,检查整流模块和电容都正常,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了!!!!!11

网友A:
电源是否正常,逆变模块正常吗?

楼主:
电源没问题,逆变模块还没工作那,逆变的驱动电路不好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