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松下伺服何种型号可以外接光栅尺?

楼主(2004-07-21):
哪位知道松下伺服何种型号可以外接光栅尺?怎么接?

网友A(2004-09-23):
任何伺服电机都不能外接光栅尺,光栅尺要接到系统上,有兴趣可以联系我,sysongs@163.com

网友B:
松下全闭环的可以直接接光栅尺 但是是接到驱动器上面 不是电机上面

网友C:
应该接在运动平台上,反馈原理和编码器一样

网友D:
可接到驱动器上,控制部分最好。但是!!!!!!!千万注意脉冲输出频率!!!

网友A:
光栅尺很少接到驱动器,通常接到控制器上

网友E(2004-11-15):
PALM说的对,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