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光耦隔离

楼主(2004-07-21):
请问光耦隔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2005-09-28):
电位隔离

网友A:
电源的隔离。

网友B:
故障的隔离

网友C:
?????????怎么上面3位的说法都不一样啊???头晕!!

网友D:
电位隔离。

网友E:
其实说的是一样的,输入与输出是通过光联系的,自然就有了上面的三个功能

网友F(2011-02-27):
也兼具信号整形功能、带宽限制(滤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