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编程环境设置问题

楼主(2004-07-21):
用的是WINCON8000 用EVC编程。在Build的时候,显示不能在Emulator device运行,要在任何CPU上都可运行,需要安装一个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我已经装了一个SDK了,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需要怎么做,才不用把可执行文件复制到WINCON8000就可测试运行? 谢谢!

网友A:
因为有硬件操作.所以会不能模拟

楼主:
哦,是这样。 还想请问一下,用V#编然后把EXE下到WINCON8000,运行过程中弹出错误:未处理的托管异常!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B:
Please do remember copy thoes DLLs provided by ICPDAS to the same direcotory of your .EXE file.

楼主:
Vincent921,你好。不好意思,我不大清楚该怎么做 您是说把Wincon.dll还有WinconSDK.dll复制到WinCon8000我放程序的地方吗? 还是说在PC机上复制到我放程序的地方? 我试了,不能通过网线传到Wincon上.不能看见dll文件 麻烦能不能再解答一下,谢谢!我弄这个问题弄了好久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