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gprs模块怎么就连不上?

楼主(2004-07-21):
我使用wavecom的q2403a gprs模块上网,具体步骤如下: at OK at+cmgf=1 OK at+cgclass="B"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sq +CSQ:9,0 OK at+cgact=1,1 当执行到at+cgact这一步后模块就再也没有响应了。这时,如果再输入任何at命令,都是响应“ERROR”。可是我用其他gprs手机把apn设置为cmnet是可以上网的。请教各位大侠,是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sorry!上面写错了,我用手机上网时是把apn设置为cmwap的

网友A:
你信号值比较低哦!这时候可能就是死机了,你此时输入at呢?应该要多模块进行复位!

网友B:
天线是否接触良好呢?如果天线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模块死机了!需要重启!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

网友C:
CSQ 大概30 at+cgact=1,1后等待1分钟左右才返回结果,不过这个结果通常为“ERROR”,偶尔是“OK”,你可以多发几次at+cgact=1,1;也可以 不执行at+cgact=1,1;直接拨号连接

网友D:
主要还是at+cgatt=1<CR>OK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