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S7编程16位数据转换

楼主(2004-07-21):
有谁知道如何在用STEP 7 编程时, 将按字 WORD 或 INT 型 得到的16 位数 高8位和低8位 互换,比如 ,从二进制 00000000,00000001到 00000001,00000000 有没有系统提供的 功能块 或 功能 或 命令 可以调用啊?谢谢啦!

网友A:
将此数值传送至MW或数据块中 mw1相当于MB1和MB2 MB1和mb2互换即可 可能有更好的,我不清楚,请多指点

网友B:
移位指令。

网友C:
循环移位

楼主:
谢谢老工控提醒,刚试过,可行! 十分感谢!也感谢一大幅度,板凳,两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