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EEPROM的程序是怎么清除的

楼主(2004-07-21):
OMRON的EEPROM的程序是怎么清除的,我现在OMRON的PLC C200HE,的程序忘了密码,想重新写一次进去,在EEPROM里的,有什么密码,或怎样可清除原程序!谢!

网友A:
找个解OMRON PLC密码的软件解了就OK了!

网友B:
如果你想读出PLC内的程序就必须知道密码! 如果是删除内部的程序,写一个只有END指令的程序下载到C200HE内,里面的程序就自动被更换!

楼主:
没密码可下载吗?

楼主:
可是要有密 码才能下 载的!有解OMRON密码的软件?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