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什么设定?

楼主(2004-07-21):
各位大虾,请指点PID的斜率,滞后时间怎样才能求出来。用示波器可以吗?谢谢,请指点。

网友A:
一般是通过现场调整,很难理论计算出来的

网友B:
根据经验初定,现场调整。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那有好多种数学公式,如何选取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