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NEYWELL-DCS怪现象

楼主(2004-07-21):
向各位高手讨教: TDC-3000系统,液位流量(两流量)串级控制,该控制回路正常控制十来年,液位上升,输出增大,使流量上升,将液位降下来。最近几天, 液位流量走势显示液位的正反作用好像反了,液位上升,输出应该增大,但却是输出下降,实际上正反作用没有修改,该回路只能手动进行,过一会儿又正常。但过不了多久又这样了。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先检查传感器!

网友B:
控制器中的程序混乱;若允许的话,对控制方法重新下装一次,并冷启动。

网友C:
液位上升,不管是否真的上升,输出都不应该下降。我认为与传感器无关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问题应该出在控制器上。

网友E:
我也建议重装,好象这个DCS有单点刷新的。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大家所说的重装是怎么回事?我对这个点进行了重新组态,还是不行。

网友F(2005-08-31):
查查最近系统做过什么改变,有可能是别的改动引起的信号检测回路或者逻辑回路的变化影响了控制方式

网友G(2005-10-13):
同意HXR的意见,控制器出毛病好象用了这么多年的honeywell的DCS还没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管道或其他设备影响了它

网友H:
我认为您应该测试一下,在线监视串级控制模块的输出,看看是否正反作用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是dcs到设备之间,比如硬手操器,电磁阀的接线,电磁阀的控制方向等是否正确。

网友I:
我没见过这个现象,但上次出差,倒是发现流量变送器进出管内有个杂物影响了流量的正常显示 (显示值上下乱跳)。不知道是不是和你所说的有关?

网友J:
先放在手动上,观察液位流量的便化情况;若正常应在线监视串级控制模块的输出,看作用是否反了;若正常应检查阀门,看作用是否正常,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20ma信号检查阀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K(2006-09-06):
各位高手怎么都还在用很老很老的系统呢,现在都出R300了,谁有用过R210的.

网友L:
现在HONEYWELL-DCS最新的系统是什么啊?

网友M:
先查传感器是否更换为反液位;再查控制器作用正、反。

网友N(2006-11-23):
先打手动观察输出,再检查他们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O:
这个好办.首先检查阀门定位器的输出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如果没问题,再检查AO卡输出正反作用,如果还没问题就检查两级PID的输出

网友P:
我们用的是经常这样的,有的时候是现场维修的时候把线接反了
有的时候DCS自己也那样,初始化的时候都要重新改过来

网友Q(2008-09-27):
同意21楼的说法

网友R:
传感器和阀门定位器的问题可能性大些,最近有没有对这一部分设备进行检修?

网友S:
有条件的话检查一下调节阀及管路

网友T(2008-10-27):
同意12楼和21楼的说法

网友U(2008-12-21):
十几年了啊??哈哈,也该出点问题了吧,开个玩笑啊

网友V(2009-02-10):
请教各位:HONEYWELL 压力变送器STD110中:若PT201:STITAG的设置中为何用别的点名如PT203?

网友W:
控制器出毛病好象用了这么多年的honeywell的DCS还没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外围设备影响了它

网友X:
我觉得也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Y:
检查定位器是不是智能的,要是可能是AO掉电啦

网友Z:
看样子是控制回路有问题,建议检查线路

网友AA(2009-07-22):
请查看一下几个相关仪表输入的信号是否大于控制回路测量值(PV)的测量范围?

网友AB:
调整pid参数,可能是参数不适合,导致波动大时超调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