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教三菱MR-J2S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7-21):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三菱MR-J2S驱动器,陪MFS73B的电机,可是当电机3000转/分钟,运行1各小时侯,电机烫手。我感觉应该是关于自整定的问题,但是我不是很熟悉伺服,所以,我只能把N0。2设定为0105,叫伺服自动调整,请问诸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电机运转还是比较平稳的。

网友A:
按资料上100度为正常,不用但心

网友B:
我接触的伺服马达一般都在85度切不超过85度。为正常

网友C:
问题: 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允许达到多少? ---- 回答: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