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是什么?

楼主(2004-07-21):
各位,我有位朋友说有人用CAN 在做控制系统,我一直是用PLC来做的,据说是很简单方便,具体应用是用采集到的模拟数据为控制对象,调节模拟量输出来使采集的(反馈量)与设定值相一致,请问CAN是什么东西,(不是总线)。

网友A:
CAN 是CONTROL AIR NET的缩写,是一种总线方式。鲁能2000DCS控制系统采用的就是这种总线。

网友A:
1986 年2 月Robert Bosch 公司在SAE 汽车工程协会大会上介绍了一种新型的串行总线CAN控制器局域网,那是CAN 诞生的时刻   CAN,全称为“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即控制器局域网,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起先,CAN被设计作为汽车环境中的微控制器通讯,在车载各电子控制装置ECU之间交换信息,形成汽车电子控制网络。比如:发动机管理系统、变速箱控制器、仪表装备、电子主干系统中,均嵌入CAN控制装置。CAN是一种多主方式的串行通讯总线,基本设计规范要求有高的位速率,高抗电磁干扰性,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信号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 仍可提供高达5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    为促进CAN以及CAN协议的发展,1992在欧洲成立了CiA(CAN in Automation)。在CiA的努力推广下,CAN技术在汽车电控制系统、电梯控制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医疗仪器、纺织机械、船舶运输等方面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已有400多家公司加入了CiA,CiA已经为全球应用CAN技术的权威。

网友B:
ABB的Freelance2000系统,如果硬件用ProcessStation,通讯就是用CAN总线

网友C(2008-04-23):
哦,原来是这样的!开卷有益

网友D:
我想知道什么是CIA?

网友E:
在各种场合都有用,我们公司有CAN总线的编码器,相对于普通接口的编码器的价格也比较高。下面是一些宣传,SORRY。。

本公司是专业的编码器公司,公司设计的AYN ENCODER编码器已广泛用于医疗,造纸,印刷,钢铁,电梯等行业,在替代同类型国外品牌编码器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价格方面比同类型国外品牌便宜20%以上,多则100%,经市场检验质量完全过关,已经在不同场合检验合格,公司承诺质量保证18个月保修,现将部分成熟的完全替代的国外型号写在下面(机械安装都没问题),如果各位有接触到欢迎与我们公司联系,同时让利经销商,共同繁荣市场。
1 E6B2系列,品牌OMRON
2 OVW2系列,品牌 NEMICON
以上是日系微型编码器,主要用在包装机械,造纸机械,小型机床,纺织机械等轻工行业,本公司的AIS38系列编码器可以完全替代,价格便宜20%以上。
3 RVI50系列,10系列,TRD-JK,PVM58系列,品牌P+F
4 ERN120系列 ,品牌HEIDENHAIN
5 BMA3G.24C8192-C6-4,品牌IVO
本公司设计的替代欧系编码器的价格同比便宜20%以上,海德汉公司的ERN120市场价格在5000左右,而本公司的替代型号相同数量便宜50%多,且经市场检验完全好用,欢迎有使用以上型号的厂家与我公司联系,本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编码器。http://www.ayan-sh.com/product.asp有我们公司的编码器资料,欢迎选型,如果需要印刷本完整资料,请发邮件至ayan-sh@126.com l 联系人:王茂 15821223124

网友F(2008-10-28):
是不是用CAN总线进行控制的话,有自己专门的控制仪器还是怎样呢?

我很不解,既然说CAN是一种总线方式,那么也就是数据的传输途径吧

这样子数据的处理是需要CPU的吧,那这个控制器到底是什么呢?

希望清楚的帮忙解释下。

网友G:
CAN 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的缩写,即控制器局域网

网友G:
9楼你好,我见过的关于CAN 的系统都是用51系列单片机做控制器,89C51,89C52等,但是CAN本身也有一个控制器。CAN总线可以有多个节点,每个节点独立控制,也可以与其他节点通信,是多主式的。使用CAN时一般是总线和一个收发器连接像82C250,收发器接一个CAN本身的控制器,像SJA1000.然后SJA1000接个单片机控制器51系列的。可能你的意思就是问SJA1000,其实CAN控制器很多的,SJA是PHILIPS生产的,别的厂家有不同的系列。

网友H:
CAN就是一種如以太網一樣的通訊方式,關於CAN控制器是指完成CAN數據傳輸的一個轉用芯片,或是內嵌在某些單片機裡的模塊。

CAN僅是完成數據傳輸,發送和接收的數據都要由CPU單元來進行處理,一般的產品有內嵌CAN接口或是使用轉換模塊,或是插卡方式來進行CAN通訊。由於CAN總線僅定義了底層協議,就如以太網,所以需要在上面構建高層協議,就如TCP,IP運行在以太網上一樣。

目前世界流行的基於CAN總線的高層協議有Rockwell推出,由ODVA管理 推廣的DeviceNet協議,還有由CiA組織制定並推廣的CANopen協議,兩者的市場占有率都很高。DeviceNet主要是北美和日本市場,CANopen主要是歐洲運動控制市場。

网友I:
恩,长见识了

相互交流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