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GaryLin和大家

楼主(2004-07-22):
1、市面上的的232/485转换器有很多种,有的需要外部供电,有的不用,说是从串口窃电。 请问这两种转换器在使用性能方面有什么不同吗?如何选择合适的转换器? 2、我的系统是这样的:一台上位机带9台485设备,距离都比较近,最远的也不会超过10m。请GaryLin介绍一下布线时的注意事项,需要使用终端电阻吗?

网友A:
2种转换器我认为没什么区别,可根据需要选择带光电隔离和抗雷击的。 终端电阻要加的,加到最远端,120欧姆左右,具体数值现场调试定。

网友B:
外部供电和不供电的有区别,外部供电的稳定,不供电的不稳定,因为不供电的通过RS232的电压给芯片供电,但是RS232在通讯过程中电压是不稳定的 如果你的距离是10M左右不用加电阻,你的布线也没有特殊要求,普通线即可,因为RS485通讯是信号是压差,所以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