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教GPRS IP问题

楼主(2004-07-22):
GPRS每次拨号后,终端都会被分配一个私有地址 我想知道——这个私有地址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如换了一个基站会不会重新分配一个IP 地址,换了一个城市会不会重新分配一个IP地址

网友A:
省际之间的GPRS 网段不一样,所以只要在同一省内GPRS在不断线的前提下,移动网间会自动切换。

网友B:
帅哥,您好! 我是想从事gprs 的开发,但我都很就时间了,始终没有个谱,我看了你的发言,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懂的比我多,我想请教你.请抽出你宝贵的时间. 谢谢 !! 我用的是motolora G18: 1 GPRS ,在超级终端里,怎么登陆GPRS 2 GPRS 点对点怎么传数据. 如果你几句话不能说清,能给我些资料也可以,或者连接也可以. 谢谢

网友C:
我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在巫山已稳定运行,但苦于不懂C#语言,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