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在S7-300中如何实现2的N次方的运算

楼主(2004-07-22):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用STEP7在S7-300中如何实现2的N次方的运算,不用SCL?

网友A:
对于2的N次方运算,移位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但是移位也是又一个范围的啊,比如说一个WORD,只能实现2的16次方,我要是要求17次方就不行了!

网友B:
不熟STEP7,有没有自然指数对数指令? 比如2的N次方,就是N乘以2的自然对数,然后将结果求自然指数。高中知识。

网友C:
那就用循环嘛

网友D:
您好! 请问怎么找到S7-300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移位效率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