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4-07-22):
请教李老师:三菱开关管QM5HL-24的详细特性参数!在哪里可以查到?与QM5HG-24与三垦的C3688有何区别?能否互换?

网友A:
QM5HL-24(5A/1200V)与C3688(10A/1500V)都是单管,可能可互换,我没试过,QM5HG-24则是达林顿管,不能与上两个互换。

楼主:
谢谢!!!! 请问李老师:QM5HL-24的开关频率为多少?

网友A:
没资料查,但其是专为开关电源设计的,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