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变频器控制16台电机

楼主(2004-07-22):
现在接手的一个工程内容:用变频器控制16台18.5KW的电机!要求——必须保证同时有12台电机在变频运行,剩余的四台电机备用;当运转电机发生故障时,故障电机自动停止并且同时备用电机自动启动转入运行。对于该设计要求,我该用几台变频器,又如何实现工程要求呢?各位大侠有何高见,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具体用在哪方面的工程?

楼主:
主要用在20万KW的烟气脱硫工程,16台电机再分别控制16台脱硫机。 我的初步设想是用4台变频器,每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电机——三用一备。使用PLC编程实现功能,但是怎么能够保证同时启动呢??而且该方案是否经济可行——也无从查考……望赐教

网友B:
备用四台电机是否多了?因为同时坏四台电机或变频器的可能性不大。你可用变频器的故障输出触点去控制备用电机的接触器或变频器。如果备用电机不能直接启动则要用16台变频器。

网友B:
“必须保证同时有12台电机在变频运行”是何意?

网友C:
变频器四用一备,电机三用一备。 四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信号同时用plc给定。监视变频器运行输出端子信号。可以保证同时启动。

网友D:
12台同时变频运行,至少需要13台变频器,其中一台备用,用PLC做故障与运行管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这里所谓的12台同时变频运行,意思是指电机的转动频率可能需要不断的调整——主要由进口管道的烟气流速和SO2的浓度决定……还望大家继续赐教……

网友B:
如果电机不用单独调速则这样是比较合算,但必须给每台电机安装热继电器,当其中有一台电机有故障则要给所在变频器发报警信号让其停车切换。

楼主:
不用单独调速的,所有的工作电机的速度认为是相同的~~也就是出口的8——12个管道的烟气成分认为是均等的!所以如果调速的话,只需要运转的12台电机同时调节就可以!在简单一些,也就是说运转地12台电机地工作频率基本上是时时相同的! 但如果一旦某个电机发生故障,我该如何自动地迅速切换到备用电机启动?

网友B:
可串联各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再接到变频器的THR-CM端子,有的变频器没这端子,可用多功能端子设定。

网友D:
控制方式:PLC+VVVF,PLC模入做设定,模出给VVVF做电机调速,最简单的用16台变频器,PLC模出同时给VVVF,这样能保证工作的电机相同的速度。各个电机的故障信号给PLC,由PLC负责切换报警等。

网友E:
那这不是要用很大的变频器吗?

网友F:
用13台变频器不用PLC,采用同步控制器即可实现,当然用PLC的话编程更为简单,操作维护也更为方便一些。

网友G:
考虑到切换时的电流冲击,变频器一控多要有余量,同时外部线路复杂,电机保护复杂,实际不如用16台18.5KW变频器控制16个风机的方案省钱而且省事!为什么非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需求请联系hj33153@126.com

网友H:
010-64446241/2/3 刘先生 A-B

网友H:
可以用A-B的deviceNET网络/controlNET网络,下挂变频器,用PLC控制自动起停,故障自动切换。

楼主:
谢谢刘先生!我昨天给您打过电话,方便留下你的分机号吗?

网友I:
如果你12台的运转是一样的,那么我可以用一台变频器帮你实现这个系统,编了程序,还有变频器容量要比较大yewei@wakong.com.cn

楼主:
谢谢啊!可以详细地说一下吗?变频器需要多大的容量呢?那一台变频器是需要另外配置的吗?

网友J:
合理的方案应该是采取通讯的方法实现。推荐用西门子S7300PLC,变频器可以采用ABB的多传动。选取PROFIBUS 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