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从站原理图

楼主(2004-07-22):
请到http://ebug.mysmth.net下载

网友A(2004-09-06):
冬水先生: 我想请教一下,PROFIBUS-DP协议本身是不是没有象MODBUS一样的 那么清晰的命令格式(例如:3号功能码表示读数据)?DP控制器所发出 的命令是不是可以自己在数据帧中的数据区中随意定义?

网友B:
DP的數據幀格式當然有定義的,而SAP(服務存取點)和function code也定義了DP各數據幀的意義,就如MODBUS之06 03功能碼一樣。

网友C(2004-10-18):
哪有关于function code的资料,哪位大虾告诉我吧wangconglei@taian-tech.com

网友D:
您好: 对不起,这个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您好,我用plc做为一主站,利用profibus如何和其他plc通信?这个plc中的数据是怎样写到profibus中的?其他怎样接收?能否给我一个例子?谢谢 或邮到sunyiqi2003@163.com

网友C:
远方: 你有关于SAP和funtion code 的具体资料吗?(就是关于每个SAP和function code的功能说明的 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wangconglei@taian-tech.com

网友E(2006-07-12):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LJE512@126.COM

网友F(2007-04-01):
远方:
   你有关于SAP和funtion code 的具体资料吗?(就是关于每个SAP和function code的功能说明的 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xu220student@yahoo.com.cn

网友G:
你有关于SAP和funtion code 的具体资料吗?(就是关于每个SAP和function code的功能说明的 资料)。能否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silencelylove@163.com

网友H(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