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S68AD模块A/D-READY数据

楼主(2004-07-22):
三菱A系列PLC中使用了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A1S68AD,请问如何将模拟量读出来,我发生的关键问题是模块插于10号槽内,且上电后模块RUN灯也亮了,但是A/D-READY数据(即X101数据)不为ON ,以至数据读不到,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I/O地址可能读错了!插于10号槽内并不等于X101! 16点的模块占用1个,32占用2个,64点的占用4个,特殊功能模块占用2个!

楼主:
我的PLC配置图是这样的,
,请问增加的AI模块地址是多少?程序该如何写?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I/O地址错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因为此型号CPU只能256点,故地址超过就不行了,多谢各位指点!有空多再多多讨教了。

网友C(2011-11-08):
68ad有电流和电压选择开关,需要设置。再者你还需要读地址码

比如说ch1通道那么你应该from h6  k20 d101 k1

to h8 k21 d101 k1

网友C:
我在维修时遇到68ad模拟模块ch4通道读数不正常,0-10电压信号。测得通道4电压为1.7v,但是内部运算不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