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6SE7023的问题!

楼主(2004-07-22):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6SE7023-4EC10的书本型变频器发生F002的故障,我检查从整流到逆变的直流电压都是530V,但在变频器上面板指示的直流电压只有100V,我一启动变频器就发生F002预充电故障。请问到底是哪里出问题?怎样解决?谢谢!!!!1

网友A:
拿来修哇

网友B:
"直流电压只有100V"不要等你启动变频器应该就LU了. 如果你能确定有530VDC,那有可能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C:
直流电压低,变频器一起动当然跳F002啦,不起动显示是正常的,电压检测有问题没错,要是搞不定或没配件就去www.dgkyx.c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