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于注油(冷却油)系统的智能流量控制器

楼主(2004-07-22):
好心人多帮忙! 求助用于注油装置的流量控制器,冷却有的流速大约13ml/s 要求: 1,带有液晶显示 计时,当一个注油周期结束时能自动归零 2,能做 定量 检测、控制 3,当一次注油结束后,油阀自动关闭较短时间 4,能够满足30s内注入390ml冷却油 5,精度(准确度)要求高于0.5 有知道的帮帮忙,急用,谢谢

网友A:
我公司做过类似的注油系统,请和我联系022-28327312程 DS系列定量控制仪 系列定量控制仪与各类流量传感器、变送器配合,实现定量罐装、配料控制。 1、误差小于0.2%F.S,并具备调校、数字滤波功能,可帮助减小传感器、变送器的误差,有效提高系统的测量、控制精度 2、适用于电流、电压、脉冲输出的流量传感器 3、3点开关量输入,用于启动,恢复,以及每次累积值清零 4、3点控制输出,用于大阀、小阀分级控制和瞬时流量下限报警 5、变送输出可将瞬时流量值以标准电流、电压形式输出,供其它设备使用 6、8段折线运算功能可以减小流量传感器的非线性误差 7、瞬时流量按小时或按分钟为计量单位可选择 8、全透明、高速、高效的网络化通讯接口,实现计算机与仪表间完全的数据传送和控制。独有的控制权转移功能使计算机可以直接控制仪表的工作状态和变送输出。读取一次测量数据的时间小于10ms提供测试软件,组态软件和应用软件技术支持 基本技术规格 电 源:220V AC供电的仪表:220V±10%,功耗小于7VA; 24V DC供电的仪表:24V±10%,功耗小于5VA; 12V DC供电的仪表:9V~20V,功耗小于5VA 工作环境:0℃~50℃,湿度低于90%R.H 。宽温范围的仪表需在订货时注明 显 示:双排:第一排8位,绿色,切换显示总累积量、瞬时流量和当前定量值 第二排6位,红色,显示每次累积量 输入信号:直流.1Hz~10KHz 输入阻抗:mV输入的仪表大于10MΩ V输入的仪表230k mA输入的仪表46Ω 基本误差:小于±0.2%F.S 测量控制周期:0.2秒 开关量输入:无源机械开关 控制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AC,3A电流:4mA~20mA,0mA~10mA,0mA~20mA可通过设定选择 直流电压:1V~5V DC,0V~5V DC 可通过设定选择

楼主:
那么请问程工,这套设备大概是多少钱呢?还有订货后要多长时间能够收到? 能否传点资料过来?传真:024-24216079 十分感谢

网友B:
说了半天也没讲主要的东西!!!请问您的流量传感器能达到那样的低流速吗???是哪里的东西??进口还是国产??你那么高的精度用什么标定的??您能讲明白吗?别骗外行的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