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高手们请帮帮忙

楼主(2004-07-22):
请问三菱F940GOT-LWD-C里面的画面怎么读到电脑里

网友A:
用三菱触摸屏FX-PCS-DU/WIN-C 软件及下载电缆就可以读取了! 如果有密码就不行了!

楼主:
我在FX-PCS-DU/WIN-C 里好象没看到读取指令

网友B:
在下载画面里有

楼主:
我看错了我用的是 SWOPC-FXDU/WIN-C 这个软件 是不是和 FX-PCS-DU/WIN-C 不是同一软件 你有 FX-PCS-DU/WIN-C 软件吗?有的话能发给我吗,zwqbingzh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