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输出线需要用屏蔽电缆吗?

楼主(2004-07-22):
各位大虾好:我单位正在改造一台车床,主传动选用的是富士变频器,控制部分是PLC。可施工方无论是变频器输出电缆还是控制线路,均未用屏蔽线。厂家的手册对此也是模棱两可。请大家就此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有要求的,但未用屏蔽线也不一定不行!

网友B:
用屏蔽线也可能对PLC干扰,我遇过.

网友C:
可使用非屏蔽双绞线,效果可以,但距离不可太长

网友D:
大部分的场合都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因为考虑对其他仪器仪表的干扰问题。 但在一些电机距离较长的场合(各种变频器性能不同,距离也不相同以产品说明书为准),不要使用屏蔽电缆。在屏蔽电缆中动力线之间,动力线与地线之间会产生分布电容,距离越长分布电容越大,漏电流也越大。

网友E:
要看PLC和变频器接口的性制,如果是光藕的话,使用普通导线连接,300米左右也没问题的。摸拟量在短距离情况下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