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球磨电机改造--求助

楼主(2004-07-22):
班竹:你好! 请教,在水泥厂的球磨机,可否用变频器对球磨电机改造。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球磨机工艺上一般不要求调速,速度过高和过低都满足不了工艺要求,所以基本不节能,除非有特殊要求。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电机烧毁,更换的电机极数不对;另一次是一台二手球磨机,原加工产品和新要求不一样,客户不是为了节能,我们给做得很成功,满足工艺要求,但节能在10%以下!有问题可以联系hj33153@.126.com

网友B:
没有必要,启动不存在问题,产量和质量可以调级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