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伺服问题。。。。。。
逍 遥

楼主(2004-07-22):
三菱伺服型号:MR-H11KAN 故障:报警号AL37。 查资料为:参数错误。 因无MR-H系列的设置软件。无法处理。 请各为大侠帮帮忙,可提供有尝服务。 联系电话:13981088128 联系人:赵永田 谢谢!

网友A:
www.gkong.com上面有相应的软件!你去下载一下看看!

网友:
我去看了,没有.

网友B:
有两个可能,1。伺服放大器的故障,那就得换了, 2.参数0的设置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将参数0的数值改为应该就行了.

网友D:
clxsmart:兄所说的是对的.可能性有二,一是参数设置错误,二是驱动器坏了. 如果您的伺服是新上的,就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如果您的机器是用了一些时间,而且又没有人去动过他,就可能是坏了. --------------------------------------------------- 诚交天下朋友..开开心心做工控... 13816792706 杨茂明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第一项参数错误。

网友E(2009-02-25):
我也有五个三菱伺服放大器型号是MR-J2S-100A都是报的AL37,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如能修好小弟愿出每个300元,多谢了,万分火急哪!!!

网友F:
在什么地区?在什么地区?

网友G:
大家说得对,AL.37报警有两个可能:第一是由于伺服放大器的故障使参数设定值发生改变,如果是这个情况,估计是要换了。再一个就是没有连接参数0选择的再生制动选件。

网友E:
对:陈鼎元 关于
在什么地区?在什么地区?
内容的回复:
各位三菱伺服如报AL37的,请直接寄来修理,价格350,你们看好不好?

网友E:
位三菱伺服如报AL37的,请直接寄来修理,价格350,你们看好不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185546610。电话是87745969,具体只要在GOOGLE中输入“WUHUOTUN”就可以查找我的全部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