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覆不了的彩膜

楼主(2004-07-23):
兄弟我现从事彩板生产线的设备维修,有一难题无法解决求助各位工控的朋友。钢板经过涂布加工后,需要覆彩膜。覆膜辊压下覆膜时钢板老跑偏,纠偏装置纠不过来。覆膜辊上下两个不带动力,覆膜辊不下压时钢板不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是设备刚安装时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啊?

网友B:
我不太了解你的设备,不过我想是不是你的覆膜辊不平行造成的呢?

楼主:
TO无敌金豆豆 覆膜辊没问题,都是符合标准的,平行度也测量过正常。

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人用吧!

网友:
我以前在铝厂里面呆过。他们用的是“对中”装置。不过那是在铝厂,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用这个东东。

楼主:
TO楼上 我不知道你的“对中”装置是怎样的一个装置,该铝厂是生产板材的吗?我们的设备是生产彩色钢板覆彩膜。

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人用吧!

网友:
实际上我所说的“对中装置”和你的纠偏装置是差不多的。你的问题是:膜和钢板不能完全覆盖。会出现一个偏差:可能有一部份钢板没有覆盖上膜,是不是的啊?可能还是要在你的装置上做文章。你的纠偏装置是装在哪里的?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吗>?/

楼主:
TO楼上 我们的设备在收卷处有EPC装置,在生产线中有CPC都不起作用,或者说作用很小。在腹膜处没有纠偏。

网友C:
你的收卷速度和覆膜辊速度不协调所致

网友D:
覆膜辊要加动力,收卷张力要控制,收卷线速要与覆膜辊同步。

网友E:
技术很差火: 你是哪个铝厂的?

楼主:
TO老黄牛 覆膜辊加动力可以加,可是收卷的张力是根据生产要求来控制的? 现在覆膜辊不带动力,我想收卷的线速度是和覆膜辊的速度是同步的。

网友F:
可能是压膜的上下辊轮左右的间隙不一样导致跑偏,我在在这种采板压型设备厂上过班,他们大多的设备跑偏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TO楼上 很有可能,间隙大的一边应该是压力较小的,请问板材该向压力大的一边还是压力小的一边跑?

网友F:
应该向压力小的方向跑!! 其实,我们以前做的设备都知道,只有用的时候慢慢揣摩就会熟悉了,我知道840 ,900,C型钢等等都这样!!! 自己用塞尺塞一塞,看看间隙差的多吗?